请教第一次修戴尔H61主板 无显示的故障

楼主(2015-10-26):
请教第一次修戴尔H61主板 无显示的故障,插上内存条主板不报警,不插内存条主板报警,机器有独立显卡的,也有集成显卡的,一开始怀疑是独显的问题,取下插在集显上,还是不显示,我换了一块独立显卡故障依旧不显示,以上提到不插内存报警大概可以判断CPU  BIOS 桥已经工作了吧(这是我的推论 本人技术垃圾实在没辙才来请教论坛前辈),然而为什么会不显示呢?难道是网卡芯片的问题造成不显的吗?还是BIOS  ?本人维修小白,高手勿喷!

网友:
查查内存各个电压,集显供电出来没有,刷bios,

网友:
是不是H61H2-AM

网友:
好像是620的吧 主机型号,记不准了,我看了下,没有修好,客户就拿走了,前辈的那个主板型号有通病???可以分享下嘛

网友A:
我的那个主板没有通病,只是修好过一张,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B:
先刷BIOS 不行 拆 外设 再不行加焊桥 还不行 那就算了吧 。

网友:
我的那个主板没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主板没有通病,只是修好过一张,可以看我的帖子

哦  好的我看看去 谢谢前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 不行 拆 外设 再不行加焊桥 还不行 那就算了吧 。

恩 我最后这样做了 不行就客户拿回家了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 拆 了

网友:
huanl 换了 一样的

网友C:
说明内存已经过了 看看显卡

网友:
先简单的来,换CPU、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内存已经过了 看看显卡

恩 是啊 那种情况内存是过了,应该是显卡了,我没得BGA设备所以没有加焊 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