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的买卖(九阳超薄电磁炉C21-SC005)(转帖)

楼主(2015-10-26):
用户送修一台九阳超薄电磁炉C21-SC005,说是插上电无任何反应,用户很急说中午儿子儿媳要回家吃饭,要求快速修好,拧开几个Y型螺钉后,测保险好的,排除爆管可能,一般是开关电源问题,因为电磁炉较贵较新,报价60元,用户非常爽快答应,开修啦!首先测开关电源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为311V正常(图1),接着用数字表红表笔测启动电阻R501(2M)上端电压几乎没有,接着逐步上升,2-3秒后,当电压上升到3V时,滴的一声,哈是开关电源启动了,启动后R501上端电压会下降到接近0V的负值(图2)。断电并确保开关电源主滤波电容两端无电后测量启动电阻R501为无穷大(图3),这家伙完全开路了,为什么用数字表探测电阻开关电源就能工作呢?就是因为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充当了启动电阻,好的,既然是完全开路了,这下可省事了,板也不用拆了,电阻也不用焊下来了,直接将2M电阻搭焊在开路的启动电阻上面(图4)!哈哈整个维修过程3分钟搞定,用户不但没有说太简单了,反而说太厉害了,爽快给了钱,名利双收的好事哈!烧水试机,好家伙,火力可真猛,几下就沸腾了(图5)!'

网友:
兄弟修家电技术不赖。

网友:
楼主厉害啊,客户也痛快

网友:
厉害厉害,遇到这样的客户还是很开心的,只是我不敢碰高压的电器

网友:
技术很好,焊工够好,重要的还是运气也好,不是大毛病,呵呵

网友:
还没看清楚,人家是转帖!!!

网友:
什么都修 .厉害

网友A:
要是给修笔记本的师傅去修,可能只要一分钟。要是天天修这个三十秒就秒了。

网友:
大神,电磁炉都可以修,厉害啊

网友B:
那是个大功率电阻吧? 个头看起来挺强壮的, 正常应该不容易开路啊.

网友:
看不懂。不明白

网友:
家电我也只能换下保险了

网友:
图片真清,客户真好,赞

网友C:
遇到家电,我就会换换保险丝,测测二极管短路。但是家里的液晶电视就是我自己修好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家电,我就会换换保险丝,测测二极管短路。但是家里的液晶电视就是我自己修好的。哈哈哈

不错,勤俭持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个大功率电阻吧? 个头看起来挺强壮的, 正常应该不容易开路啊.

看来您对“家电”不是很清晰?在电磁炉里大功率的电阻,保险,桥堆,IGBT很容易挂!一般电磁炉不检锅大部分都是大电阻(240K欧,不同机型阻值也就不同,有些是480K欧)变值或断路,短路造成,在CRT彩电里主电压+B的供电电阻1~5欧姆,是比较很容易坏的,电动车车电器里的启动电阻(0.22欧)也是比较容易坏,等等。。。像楼主这样也是比较常见的,恭喜楼主又有喜羊羊进口袋了!

网友D:
修家电挺苦的的啊,电磁炉全是油腻,里面蟑螂一大堆恶心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家电挺苦的的啊,电磁炉全是油腻,里面蟑螂一大堆恶心的要命

蟑螂这种情况不是经常碰到......

网友E(2015-11-27):
我不修电磁炉,太脏,全是油难得洗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修电磁炉,太脏,全是油难得洗手

是不会修也不愿修,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给修笔记本的师傅去修,可能只要一分钟。要是天天修这个三十秒就秒了。

这个有点夸张了吧,楼主这已经挺快了吧

网友:
看好这种全能型人才,看来我还是太菜了

网友(2016-01-16):
引用 网友D:
修家电挺苦的的啊,电磁炉全是油腻,里面蟑螂一大堆恶心的要命

妳搞得都是 饭店的 设备吧

网友:
我好怕修这个,怕爆igbt,爆一个好几块没了

网友:
价格不错啊,比修台式机主板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