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all in one 200维修求助

楼主(2015-10-26):
机器型号all in one 200-5118cn

故障状况  按开关键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拆开外壳,拆出主板,CPU拿掉以后可以正常通电.
测了CPU供电0V,内存供电1.5V正常,桥供电1.2V正常,总线供电1.1V也正常,只有CPU供电0V
CPU供电模式如图

四相供电.

PWM芯片+4个驱动芯片

测PWM芯片供电正常,开启3.3V也正常,测驱动芯片

VCC12V正常,BOOT 5V,PWM 1.5V,只有EN脚开启为0V

问题就在这了,驱动芯片没开启,如上图所示驱动芯片的开启脚来自PWM芯片的29脚 DRVON
示波器捕捉如图

29脚有动作,然后掉电了,换过CPU所有滤波电容,故障不变.割断过DRVON脚与驱动芯片的线,
测的前部分无电压,说明是PWM芯片引起的故障,割断过DRVON脚与驱动芯片的线用PWM芯片
的开启脚飞线到驱动芯片的开启脚,故障不变
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
查下主控NTC的电压多少?

网友:
PWM芯片的供电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