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不触发维修详解

楼主(2015-10-26):
     首先申明哈,我说的详解不是把所有的不触发都说一遍, 我只是把我遇到的问题是怎么修的说出来。
        这主板是自己的统货板,已经不知道是几修了,或许就是我上次没修好而放下来的,故障是不触发,实测有3/5v,EC正常读了BIOS,然后EC的供电复位什么的肯定正常了(没有供电和复位不会读BIOS,但万事没有绝对,但我这个主板只要是读了BIOS那么供电和复位一定有,),EC正常,那么触发的时候EC就是不发出PWRBTN和RSMRST,这时候查EC ,是查死了也不会查出什么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个信号可以查出来,我一会慢慢说,我先来分析下这个过程,
        以前也有些个朋友问我SONY的机器,3/5v正常,EC条件也正常,为什么就是不触发(其实有一个信号不正常,一会说,),那么我说来说下这个主板的过程:首先,插上电,待机芯片产生3V线性电压给EC供电,EC得到供电后发出3/5v的开启信号开启3/5v,3/5v产生以后,会给PCH待机供电,和BIOS芯片供电,BIOS得到供电以后,EC读取BIOS,然后定义脚,EC读BIOS定义脚位成功以后,会关闭3/5v,等待触发,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吧,有不详之处望大师补上。
        好了,刚说了他的过程,那么我这个问题来了,3/5v电压一直在,就说明EC发出没有关闭,但是EC已经读BIOS了,是3/5v的开启信号出问题了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我修到过,不过少见),实测他没有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这时候我想到了PCH,如果PCH待机电路;RTC电路不正常,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因这修到过,),但是我把PCH的条件都测了好几遍,什么V5REF_SUS为5V正常,,VCCSUS3_3为3.3V正常,RTCRST;SRTCRST为3.3正常,VCCDSW为3.3V也没有错,,都正常得不要不要的(其他这只是表面正常),那又是哪里问题呢?突然想到以前我修过的一个主板E40,RTCTSR到PCH断线了导致不触发,那我这个呢?迅速打了一个RTCRST和SRTCRST的对地,发现有一个无穷大了,哎呀,妈呀,原来是你啊,看了是这个信号到PCH断线或者PCH坏,但是PCH是换过的,那么,很有可能是断线了,从RTCRST(具体是哪一个信号我不知道,就随便说一个吧,)从RTCRST这个电阻是看走线,一直走到过孔,然后量,发现电阻电过孔不通,一点一点刮,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很细微的断线,不用放大镜是看不出来的,立马飞线,插电源,3/5这个掉下去了,触发上电,唰唰电流上去了,亮机是必然的 了,
     维修至此,但是分析还没有结束,这里有一个问题,PCH的信号不正常,导致EC不关闭3/5V开启信号,EC不出PWRBTN和RSMRST,也就是说,直接导致了EC不能触发吧,但是EC的条件都正常和不要不要的,是哪里的问题?我想肯定是EC和PCH和通信,但是哪个信号呢?找啊找找啊找,找到外婆桥啊,突然灵光一闪,天空飘来一朵祥云,似乎蕴含万千力量,我飞身而起,径朝那祥云飘去,躲进云里贪婪地吸收着这无尽的力量,哎呀,扯远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信号,以前也测过他,没测出名堂,如下图,
  SUS_PWR_ACK,在PCH里这个信号叫SUSWARN#/SUSPWRDNACK/GPIO30,好像记得他的意思是PCH待机好信号,这个信号我以前不是不知道,也修到好多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但这这个主板,不管PCH待机好不好,他都是0V,但这一次证明,一定是他的问题,既然万用表量不到你,我用示波器试试,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如下图,

  上面这张图,是我人为去掉RTCRST电阻后,也就是RTCTST不正常的时候,插电瞬间抓的波形,
还有一张待机正常的时候抓的图,如下图,

         上面这张图,是所以条件完好,也就是说可以触发的情况下,插电源瞬间抓的图,大家参考,
   你是不是觉得我把这两张图搞反了?我开始也这么想,但反复试好几次,都是这样的,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就是这样的,
        技术有限,写得不好,望大家将就看吧,至于加不加分什么的,全凭个人爱好了

网友:
很给力的解释了PCH的SUS_PWR_ACK重要性。

网友:
很奇葩。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居然会导致EC不工作。

网友:
记得论坛之前有人也发表过SUS_PWR_ACK 这个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在E420中也采用了这个信号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我以前修到过这个情况,查EC和桥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修炼好长时间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写得很好呀,学习一下

网友:
这才是精华贴的样子,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分析得太精彩了,又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好好的上了一课。

网友:
这个很精彩

网友(2018-08-30):
还是波波好,我喜欢这样的帖子哦,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我以前一直没在意过这个信号  可能是修的少吧  楼主写的很清晰 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