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不显1.4A,各供电都有,内存有波形

楼主(2015-10-26):
华硕笔记本K43SV    3.0,独显,内存已经过了,不插内存0.9A左右,插上内存1.5A左右来回跳,跑不过显卡,外接也不显,BIOS刷过,内存CPU都换了一样,感觉应该是显卡了,目前还不想动显卡,先把外围原因排除一下,准备最后再动显卡,大家说说

网友A:
有诊断卡可以上个去看看,没有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诊断卡可以上个去看看,没有就直接干显卡

我直接动显卡没有现货换,只有把外围测试了,再准备动显卡,要不然误杀了显卡,还可能搞出其它问题

网友B:
极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
这现像应该是显卡了,我修过几台,而且用风枪有时候能吹亮,有时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

我测试南桥背面的几个测试点,现在电流只能上到0.9左右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了,又搞出新故障了,就用表笔点了几个测试点,什么也没有动,明天再测试一下看还能过内存不,本来BIOS还有波形,现在BIOS只有一两次波

网友:
该动显卡了吗

网友C:
测下显卡的另外几个模块供电都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显卡的另外几个模块供电都有不?

显存一点都不热,好像没有工作,不过测量周边的小元件都有电压

网友:
看闲来聊聊2015年10月17发的K43的帖子,跟你的故障很像

网友D:
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415-1-1.html,故障跟你的故障很像,希望是一个故障,哈哈,要是同一个故障告诉我。就又发现了一个有可能是通病的故障

网友E:
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415-1-1.html,故障跟你的故障很像,希望是一个故障,哈哈, ...

我的这里3.3V一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都是好的BIOS,别人实测的,刷上去一样,电流还是上到1.5A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