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曲折维修雷蛇笔记本一台。

楼主(2015-10-26):
好久没有发帖了,变懒了。

接到一台雷蛇笔记本,haswell I7处理器,处理器、内存是打红胶集成在主板上的。

拆机裸板0.16,一看有短路,打各电感阻值正常,摸USB口的U59芯片发烫,拆掉。待机0.06,测量3V电感0.4V,5v电感没有电压。

测待机芯片SN608098,芯片工作条件,供电、REF、EN、都正常,再看上下管是集成在一起的,测量阻值也都差不多。

现在无非2种情况,一种后面有短路,保护了,还有就是芯片,直接料板上拆个装上,这个芯片一般富士康用的比较多,6236芯片可以代换。

换好芯片,涛声依旧。电感阻值一样。还好此机有结点,断开5V结点后,待机0.012。待机正常了。

准备烧鸡了,用4v烧,这个机子烧鸡竟然一点电流都没有。。。。当时就郁闷了。

怎么办呢,这个机子客户2W买的,换主板要5000,草啊,首先拆掉了另外2个USB口的供电芯片,故障一样。补上结点,看来只能跑电路了。

一般5V电感供电 给到桥、U口、或者供电芯片。跑到内存供电芯片响了,拆除芯片和MOS管,插电正常了。

满心欢喜,订了内存芯片TPS51216,和U口芯片。

第二天芯片就到了,满心欢喜补上内存供电芯片和MOS管,插电0.06,我擦!!!!!一

-----------------------------------------------

5V电容穿了,更换电容,打阻值正常,通电又穿了,取掉内存供电芯片MOS管还穿,断开5V结点后待机正常。

看来5V还有问题啊,苦命!!!

接着跑电路了,一个一个的断,当断开一个Q95 MOS管, 总算正常了,测MOS管的D\S已经穿了。

算找到了。取掉Q95 测量D极 14.5V,接着跑电路,实测Q95 D连着 Q96的 S极来自八角芯片U105的1脚 APL5156

来网上搜寻一番,没有找到出这个芯片出多少V电压的,只查到这个芯片 8脚VIN 5脚EN 1脚出电压。

查5脚3.3V,8脚19V, 1脚出14V,总感觉这个电压太高了,与5V电感相连的电压高了。

看到网上有用台式机78L05代换的,我也代换了一下,这个很简单了,3脚输入 中间接地,1脚出电压。 接好测量这个出的这个电压,是5V

心理一阵子高兴,开机触发,电流一阵欢快,直接上了1.3。看来是没有问题了,补上内存供电芯片,又被泼冷水了,直接不开机了。(去掉内存结点、电感和电容还是一样。)

经过测试,只要上内存供电芯片就不开机了,取掉Q95,装回APL5156只要内存芯片在上面就不开机。测量开机的时候其他电压都有了。

放了一天,接着弄啊。今天就开始把所有芯片都装回去试试!!!!

装到那个U口的U59芯片,TPS2543,发现待机0.2, 芯片一阵子发烫,我表示重新再换一个芯片,如果他还烫的话就是别的地方引起来的,心

里一阵的高兴,很快换好,还是一样。看来这个地方还有问题,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引起的。

发现这个鬼叫USB充电端口控制器,电压1脚进 12脚出,测量1脚竟然14,12脚0.4V,等等,这个14V很熟悉啊,原来那个14V还给到U口了。

这次直接换取掉八角芯片,从5V结点飞线出来到APL5156的一角,开机,刷刷刷,电流跑上去了,接屏亮机。。

其实这个机子最早的故障应该是APL5156坏了,出了大电压,击穿了U59 TPS2543,内存供电芯片TPS51216性能不良还有最后直接击穿了

Q95。

网友:
很牛X啊 技术钢钢

网友:
无图纸 修这种主板确实很复杂  主板高配 且有些芯片设计不常见 ……

网友:
无图无点是难修,是什么厂代工的

网友:
表示有压力   高端呀

网友:
高大上的机器,无图维修,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A:
按楼主说来 APL5156 稳压器工作是把19v稳压到5v,提供给U口芯片供电,由于稳压故障击穿了5v所连接的器件。现直接去掉稳压器接个大电流5v,换掉被击穿的内存供电芯片跟MOS管。 有没有跑电路看看Q95 Q96是啥用呀? 这两个是内存的供电PWM电路吗?

网友:
楼上的很活跃。 很好 很喜欢。   楼主 这么淡定的修好了  关键是收了多少咪咪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有的话分享我一下  1002085910@qq.com  谢谢

网友:
楼主的技术正是厉害

网友:
应该收了不少维修费

网友:
楼主的确了得.学习中.

网友:
这么高配的机器还没修到过呢,又无图无点看着确实难修

网友:
这个基本功太历害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这估计是刚出的新机,新机越来越不好修了,看来楼主技术不一般

网友:
楼主不错耶,跑线都跑的这么顺溜

网友:
2W机器 修得牛逼呀

网友:
这机子收费不低吧,要是换成别的低端机,估计都不想搞了

网友:
这种故障修起来令人头痛啊,还好楼主技术过硬,修得不错

网友:
肯定收的比水果还贵啊,不然楼主那愿意花时间弄这没图纸点位的机器

网友:
这种客户自已都说 了换主板要5000块,报价先问问要不要开发票,需要开发票的基本都是可以报销的,那基本 上是可以报个2800保半年含发票。

网友B:
无图无点位,确实是不好修的机器,楼主是心里面有图,要不然跑线也不知道方向,厉害,就是想请教楼主,你是怎么来确认跑线的方向的,是整个板都跑吗,还是有大体的方向性?

网友:
只能说楼主技术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点位,确实是不好修的机器,楼主是心里面有图,要不然跑线也不知道方向,厉害,就是想请教楼主,你是 ...

芯片周边,再不行就是一些小馆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说来 APL5156 稳压器工作是把19v稳压到5v,提供给U口芯片供电,由于稳压故障击穿了5v所连接的器件。 ...

Q95 Q96是连接5V电感的,是增流作用的?

网友:
厉害老板,收了 多少米米啊

网友:
我都没见过雷蛇的机器  太帅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楼主要是能上个电路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能上个电路图那就更好了。

就是没有图纸的呀!

网友:
  这机器很高端 很少修的

网友:
高端机就是矫情啊  楼主技术 耐心真好

网友:
5000换板确实头痛,可能别的早换了。

网友:
无图维修能修成这样,楼主厉害呀!

网友:
好复杂的机器  我压根没看懂

网友:
牛人来自民间,技术不错

网友:
牛逼啊。。我这边都没有这种修。。倒是修过外星人呵呵

网友:
这次直接换取掉八角芯片,从5V结点飞线出来到APL5156的一角,哪个八角芯片是什么楼主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现在是没图纸机子都不会修了

网友:
  有图纸都不一定修的了。

网友:
发个贴不要搞这么长.

网友D:
不是说你贴长就很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你贴长就很有水平.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可以啊赞一个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哈哈 楼主很厉害啊。。没有图纸也能修的这么顺畅 学习了哈  估计应该1000-2000左右吧 给力啊!!!

网友E:
楼主给力。。。。雷蛇的本子怎么样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真是很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力。。。。雷蛇的本子怎么样

还不错,!!!

网友:
技术很给力啊,收个八九百应该可以吧

网友:
技术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这机的机子都能修好,高手

网友:
可惜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补上

网友:
我是来关注收多少钱的!LZ修的也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