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NX-300求助!!!!

楼主(2015-10-26):
手里一台NX300,开机无电,拆机发现电源只有40V输出,没有5V,查二极SB160、保险电阻损坏,由于手中没有SB160,故找了个IN4007换上了,上电测试,5V有了,装机测试,开机后只有电源灯亮,其它都无反应,字车也无动作,带电测量40V是39V,5V变成3.6,初步判断主板问题,找了个主板试,还是一样。。。。求教大家,这应该是什么问题,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哦,型 号是实达XN-300针式打印机。。。

网友:
把打印头和电机脱开,再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