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修复dell n1440不触发。

楼主(2015-10-26):
今接到一台DELL N1440笔记本一台。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0.00不停循环变化。明显待机不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于是迅速拆机,发现PL3302,PL3301没有待机3/5v。测量待机芯片TPS51125,VIN正常,VREG3,VREG5正常,1、6脚51125_ENTIP2、51125_ENTIP1,没有电压。

于是查51125_ENTIP1、51125_ENTIP2来源。

这两个信号受控3V_5V_EN。根据图纸3V_5V_EN高电平导通PQ3305,使PQ3304 、PQ3303截止,从而使51125_ENTIP1、51125_ENTIP2开漏输出3/5V。实际测量3V_5V_EN没有电压,3V_5V_EN受控于S5_ENABLE ,S5_ENABLE 来源于EC,WPCE773LA0DG的15脚

实测也没有电压。难道EC条件不满足,或者EC坏了。测量发现EC条件都正常,+3.3V_RTC_LDO,KBC_PWRBTN#,AC_IN#,LID_CLOSE#都正常。仔细想想先不急着换EC,先刷个BIOS看看。
刷完BIOS后,可以触发了,再测EC的15脚S5_ENABLE有3.3v了。机器装上,顺利亮机。

原来BIOS程序也会影响待机,ec要读到正确的程序后才会发出S5_ENABLE ,从而开启3V/5V待机电压。
附上图纸

网友A:
EC都依靠程序配置脚位功能了

网友:
不错的贴,想给你加分超过24小时了,不能加了.

网友:
楼主走了一点弯路啊,不过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机器会返修的  ,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楼主细心,不然要换EC了

网友:
不错,从条件一路排下去,最后确定是EC程序。

网友B:
bios problem most time here

网友:
挺不错的维修 先查再三板斧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战果

网友:
有线性ec 就要配置自身脚位,工作

网友:
不错,把问题分析出来的,而不是试出来的,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C:
没想到是BIOS   楼主很犀利

网友:
修机的原则,是先简单后复杂,先软件后硬件,楼主是对的。不要一口吃个大胖子

网友:
有事秒杀。。

网友:
我也修到过仁宝不触发  刷ECBIOS好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少有BIOS引起的待机不对这种问题

网友D:
感觉现在,管他什么,先干BIOS先。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检测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不错,这样发帖值得表彰

网友:
最近一修到线路,都难受

网友:
一修到线路,就暴躁

网友:
图纸和BIOS收藏着了,感谢分享,感觉,BIOS程序坏的非常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都依靠程序配置脚位功能了

这种问题不好修,经常弄的没思路,,,如果是我,肯定把EC干了,,,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problem most time here

这英文,,,,,看我的神器,,,,在线翻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是BIOS   楼主很犀利

是不是每次修好故障后,都要刷一下BIOS哦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管他什么,先干BIOS先。

楼主说的不错

网友:
bios一般都会引起不加电或者一些别的问题,会影响到待机不正常我还没见到过,

网友:
不错 不错 下次遇到此问题 先查查BIOS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贴子也写得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谁知道怎后级怎么影响S5ON  SLP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