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1102CAL示波器罢工了,谁碰到过

楼主(2015-10-26):
故障表现1:扫描线调好的位置,周期,关机后重开就回复出厂默认的中间位置
故障表现2:测信号无任何波形,正常的时候用手去碰会有很剧烈的波形,现在平淡如水,一条直线。

选择CH1或CH2都一样,换过两只表笔也一样。

很偶尔的机会,开开关关,或是按DEFAULT SETUP,会正常。
做过自校正,做了两个小时,没有效果。
会不会是要升级固件了,还是里面主板坏了。

网友:
估计要找客服问安泰信技术了。这个没什么人会弄。

网友:
保內就找原廠,保外就自己修看看

网友:
这么一说,好象都没人发示波器的维修帖子啊

网友:
会修示波器的人很少

网友:
安泰信示波器就是垃圾,我的1022C前置放大电路电路一样有问题,误差很大

网友(2015-11-26):
我的一台是鼎阳的和安泰信是同一个厂代工的属于同胞兄弟,去年也出现过故障和你描述的差不多因为在保内所以返厂修好了,今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但过保了就放一边不用它了爷不伺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