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B470E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15-10-26):
今天用19V3.42A联想电源适配器,给联冲了一次电,然后插入20v适配器,结果电池电用完了,电脑自动关了机,再开没电没指示灯,也!拆开后发现充电部位PU3801发烫短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今天用19V3.42A联想电源适配器,给联想B470E笔记本冲了一次电,插入20v适配器,结果电池电用完了,电脑自动关了机,再开没电没指示灯,也不充电!拆开后发现充电部位PU3801发烫短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最好办法送修吧,给你说你也不懂

网友:
没有基础知识是修不了的

网友:
如果会修就简单,不会就难

网友:
20V应该也没问题,因为电压有一定的副度。

网友:
要换二极管了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不可能是你用20v充电器弄坏主板,发烫就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客户就送修吧 楼下注意别砸自己饭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