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55VW 玩游戏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5-10-26):
ASUS G55VW 玩游戏掉电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单独压CPU,正常OK,单独压显卡5秒掉电。掉的时候看显卡的温度为52度,也不高。
怀疑是显卡的问题,风枪吹了1分钟,还是掉电。
因这个机器报维修价比较高,不敢随意搞显卡,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5-11-14 02:25):
解决方案:可调电源功率达不到,让别人修过之后,说用原装适配器就OK。显卡换新的了。
机器拿到手之后,用可调电源压鲁大师还是几秒掉电。用原装适配器压不掉。显卡不知。
这次真的交学费了400多,请版主改标签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查一下显卡部分的供电

网友:
如果打显卡供电波波正常,那只能是显卡。

网友:
这里就是显卡呀 怎么不搞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电影掉吗,感觉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第一   干 显卡  在测试

网友:
第二  查显卡供电 等

网友:
重植试试。。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华硕a450j上网看电影什么的都正常 但是玩英雄联盟 进到游戏就掉电!求单身们给支个招!

网友:
思路什么的  表示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