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3800 ATX电源12V输出偏低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26):
该电源当时的故障是接多负载,输出12V电压低,导致硬盘有敲盘声,工作异常。然后感觉是高压这边的辅助管这边高温。

高温一时也没什么头绪,要么可能是芯片本身老化所致,这个只能换芯片了,找芯片感觉麻烦。只要温度不太高,风扇工作正常,应该没事的。

对电源不是很熟悉(自己太懒,没有系统的学习),所以才扔在一边这么久时间。今天忽然想到,输出端的电容既然没事,会不会是那个什么加速电容的问题?如果再排除加速电容的问题,估计就是12V这边的肖特基二极管的事情了,这个买配件就麻烦了。先从简单的着手,换电容。

其实哪个位置的电容是加速电容还是今天搞清楚的。从网上一顿搜,最近确定高压这边开关管旁边的2个50V 10UF的小电解电容。PCB编号为C3、C4,验明正身,三下五除二给扒了下来,一量,2个电容其实还算是在正常的范围内的。一个是7.8UF左右,另一个是11.2UF。对原理不懂,反正感觉不爽。换上2个9.5UF的。然后一路装回去,再接上原来的配件,眼睛盯着万用表看,按开关,耶,电压在12V左右,稳定,没下降了。

对于输出电压偏低(负载弱)的,基本上3点可以解决问题的。 1、加速电容  2、输出端电容   3、输出芯片(肖特基管)

网友:
修得不错,辛苦了

电容经常因为材料,寿命原因,随时出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牢记!!

网友A:
按还没遇到过 输出芯片(肖特基管) 的原因引起带载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还没遇到过 输出芯片(肖特基管) 的原因引起带载差的

支持,我也没遇到,遇到的都是保护....

网友:
加速电容容量变化,学习了。。。

网友:
顶楼中级技术员,实在太谦虚了

网友B:
加速电容 ?ATX电源的加速电容 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速电容 ?ATX电源的加速电容 是哪个?

开关管b极接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b极接的电容。。。。。

开头管B极接的电容!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最好画个图,新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头管B极接的电容!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最好画个图,新手不明白。

随便找张图纸一看就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张图纸一看就明白......

能告诉我是哪个是加速电容吗?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是哪个是加速电容吗?谢过了!

网友:
多谢教诲,以后有问题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

晕,你不仔细看贴的?这个电源已经修复了!

昨天又收到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故障情况相似。直接干了那2个加速电容(拆下量过,确实容量不一致),可再接回去又发现新问题了,输出的12V和5V都偏低,看来后面电路还有故障,待有空再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你不仔细看贴的?这个电源已经修复了!

昨天又收到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故障情况相似。直接干了那2 ...

期待楼主的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