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31mx 不复位 F72830SG

楼主(2015-10-26):
   接到一块双敏UG31mx 主板,插诊断卡,上电,复位灯常亮!
   查各大供电发现,北桥供电没有出来,mos管D级 1.8v左右,G S级都没有电压,不是很低,是0v。完全没出来!
   从G级跑线发现直接到了16脚芯片F72830SG的第7脚LR4_DRV.测得16脚 vdd 12.3v。10脚EN2  1.8v,11脚EN3  3.3v,12脚EN4 1.8v。现在不知道的是12脚1.8V是不是满足了开启条件?看一些帖子说应该是3.3v才行。
   芯片换过了,故障依旧。供电mos管换过了也是不行。请坛里的高手们指点一下,拜托!

网友A:
这个3个EN都够了 你看下这个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它只要>1.5v就从低到高  所以你这个已经满足了 剩下的就是看下一对I2C的SDK  和SCL是否正常就可以 如果正常 那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或者查一下周边电路  是不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EN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个EN都够了 你看下这个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它只要>1.5v就从低到高  所以你这个已经满足了 剩下的就是看 ...

13脚SDA 和14脚SCL 是总线电压把       都是3.3v   应该是正常啊。  打了显卡插槽上边的32个电容 近北桥端阻值基本都是一样的,北桥芯片上的电容也没有阻值为0的,周边的几十个电容基本都戳了一遍没有对地为0的,这样基本可以排除北桥短路的可能了吧。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感觉方法真心是很笨。。。。

网友:
这个芯片的开启条件是什么啊
就供电和EN吗?

网友B:
有没有打值,是否有短路的,这个芯片是个比较器,没有开启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打值,是否有短路的,这个芯片是个比较器,没有开启脚

比较器?怎么有人告诉我叫线性控制器嘞??右侧的开启对应左侧的几组输出和检测。有打过阻值没有对地很小的,大概都三四百的样子。至今没搞定。。打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怎么有人告诉我叫线性控制器嘞??右侧的开启对应左侧的几组输出和检测。有打过阻值没有对地很小 ...

   自己看看工作原理

网友:
正好我也在修一块盈通的主板,没有桥供电,路线发现也是F72839SG直连控制G极,测其开启条件满足了,不知楼主的板弄好了没》?可不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一下,太难找了

网友:
有没打对地值,会不会是短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