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掉电 已经找到真正的原因 请进来看

楼主(2015-10-27):
修到多台4738G 亮机几秒掉电。。还有些是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很多兄弟碰到这种情况:1有的说刷BIOS 解决。2.有的说重新植球显卡搞定,3。还有的说加CPU 电容搞定。        反正多种多样。真正的原因就是其实就是显卡脱焊造成的!!!!!!!(这里CPU电路掉电除外,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有)
原因解释:
       对于显卡脱焊的掉电,重新植球搞定的不稀奇,也不奇怪。而对于第一种情况。刷bios解决掉电了。虽然不掉电了。但是进系统后风扇狂转,其实毛病不是BIOS 问题,而是显卡脱焊造成。第一种情况有点特殊。。虽然是显卡脱焊造成的。但这个机器刷了不配套的bios后能亮机却出现进系统后风扇狂转的现象。。而原因应该是显卡的温控数据总线引脚估计脱焊了。

而论坛却有人发了PCH bios 和EC bios一整套。说刷完就不狂转,结果大多数兄弟。刷了。。。。。又回到原始状态---就是掉电。而刷其他的bios不掉电。进系统也正常。但是风扇狂转。。。。其实一开始就不是BIOS 的问题。掉电的BIOS 才是正常的BIOS ,刷完一整套BIOS 掉电的说明BIOS 是好的,反而刷了不掉电风扇狂转的bios是错误的bios。

我也是经历了上面种种方法。最后都是植球解决问题的,算是无意中的发现吧。。。。为什么呢开始我也刷了不对的BIOS不掉电了。但是进系统风扇狂转。这样肯定不行。到处找方法找bios解决问题,然后我在开机状态下使劲按压显卡,结果压花屏了。无奈之下只能重新植球,植球完成后,风扇依旧狂转,因为的bios不对,在官网找到EC 和 PCH 一套bios一起刷解决问题。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又把原机备份的bios又刷了回去结果是正常的也不掉电,风扇也正常。刷回那个不掉电的bios还是依旧风扇狂转。。。。

所以说了那么多啰嗦的话,一句话。。。。掉电是由显卡脱焊造成的。如果大家碰到掉电。刷bios不掉电的情况,而进系统风扇又是狂转的情况。直接植球显卡,建议植球显卡,不建议加焊,加焊效果不好。我维修N 年从来没有加焊这个项目。每个显卡门显卡问题统统植球的。你看我工作仔细程度。你们一般的维修人员做不到。

在这里发一下一套官方bios 4738g

网友:
楼主好人,说的好详细

网友:
拆温控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看的很明白,可以增加维修思路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赞一个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感谢楼主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有道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A:
无语,刷你这个不开机,本来能开的。我这473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刷你这个不开机,本来能开的。我这4738G

你刷的EC 还是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刷你这个不开机,本来能开的。我这4738G

你对一下我的板号,在最下面我有写板号。BIOS 绝对没问题,肯定你哪里没弄好。BIOS 我都用了N次了不可那个有问题

网友:
- -我有一块4738G板子 可以帮我修吗?不是掉电问题!

网友:
看得有点累,绕来绕去的,总之一句话,显卡温控模块虚焊,干显卡,而正好有个误导人的BIOS,此BIOS估计刷上不受温控影响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这个的确是很有用,不知道得话估计很难修好

网友B:
求教,为什么很多笔记本的bios刷写不对,都会导致风扇狂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为什么很多笔记本的bios刷写不对,都会导致风扇狂转呢?

就我所了解的常见的如K42J等机器换桥后风扇狂转,必须刷改良的BIOS 才能解决问题。还有联想的有些机器也是这样。原因是新桥内部写有程序。而原厂的程序和新换的桥不一样导致这个情况。(这是我听其他人说的)修了N多的K42J可以证实,上面的说法应该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我找了一个样的料板,拆下上面的桥,测试过,确实没有狂转的情况。。而这个机器是因为EC 和桥的程序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
楼主大义,明白了很多,但我的BGA技术还没到佳,很多时候都是用风枪吹几下看行不行的

网友:
楼主是个敬业分子

网友:
楼主说得很祥细,给你加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只能当经验来 留心下 具体还要具体看什么情况

网友C:
我向来喜欢加焊,不喜欢重置太非经

网友:
ATI的显卡容易出这个情况的

网友:
给分谢谢分享,发帖支持

网友D:
刚接了一台acer 4738G进系统2分钟之内掉电,明天重植显卡试试,希望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E:
不是说加焊不好,只要你加到位,让锡珠重新溶解焊接好没问题的

网友:
真的假的,还有这种。

网友:
曾经修了一台,查供电、重植显卡、换显卡都不行,换PCH、EC、BIOS,最后改成集显,还是掉电!
这种机器掉电,有时候只能说是鬼缠身了!

网友F:
我也有一台,刚好想试试,刷了BIOS好了,没几天又返修己经两次了,每次刷了给他,没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向来喜欢加焊,不喜欢重置太非经

很多人,喜欢加焊,都是因为想偷懒。结果造成很多的不必要麻烦,很多机器加焊根本就是无效的,因为很多脱焊的机器芯片或者主板表面有氧化层,你加到死都没用,反而会让你误判,觉得加了也没用就不是这里问题了走了弯路,然后就是返修率。。。再次就会影响到你的名气。。很多人表面不说。心里回想这人修的不好。。看看加焊的坏处。。。我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刚好想试试,刷了BIOS好了,没几天又返修己经两次了,每次刷了给他,没几天又回来了

植球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加焊不好,只要你加到位,让锡珠重新溶解焊接好没问题的

百分之80加焊无效你知道不,跟锡珠融解不溶解没关系。是氧化层在作怪。即使你加焊能亮了都不代表你加焊、成功了。只是让锡球暂时性接触到了焊点。而其实根本没有溶解到一起。代表性的就是显卡门机器加焊1个月左右就又坏了。其实这些个加焊的机器当时根本没有加焊成功。而是当焊锡融化的时候。焊锡暂时性的和焊点碰到了。所以当时会亮。过一段时间就完蛋了。氧化层是很难去除的。取下芯片来直接上锡都很难去除有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刚接了一台acer 4738G进系统2分钟之内掉电,明天重植显卡试试,希望你说的是对的。

希望把你的结果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这种现在前两天才修过一台一样的,刷BIOS 后风扇狂转。

网友:
这款宏基 4738G没想过是显卡引起掉电,有修过别的机型,重做显卡BGA 好的

网友:
好现好我新出的显卡都带有温控线路,掉电往往就是显卡本身问题而走不少弯路。

网友:
DELL 本显卡引起掉电的修的比较多,重做可更换解决,也可能是我们平时没注意到是那款显卡坏的比较多,而注意的是机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ATI显卡老化引起的掉电真是太多

网友:
我只要看到是ATI我都先加焊

网友:
大部分都好

网友:
楼主是个过细人啊,这个经验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望把你的结果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结果就是我懒得重植显卡,刷了EC和南桥的BIOS好了,风扇也不狂转,现在还没返修,不过我也加焊了显卡,不知道是加焊好的,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试试重值

网友:
看来这才是问题解决跟本问题

网友:
接了一个单位 都是这种本 下次直接秒杀了

网友:
我的玩游戏死机 我试试干显卡

网友(2015-12-07):
这个分析很不错。遇到几台也是显示问题,这款机散热也不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173-1-1.html
现在这毛病很多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173-1-1.html
舵手遥

网友:
这么到位的分析才称得上精彩,论坛果然卧虎藏龙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这个机器 也是加焊好的

网友:
楼主这么细心,技术一定不错吧

网友:
有遇到过戴尔的显卡空焊会出现掉电,Acer的还没遇到过,也许是我修得少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 我修过几次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加焊不好,只要你加到位,让锡珠重新溶解焊接好没问题的
芯片大多是芯片内部虚焊不是板和芯片内部虚焊,看看这个吧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849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正在修 希望可以好啦

网友(2016-01-21):
楼主总结的太好了, 对于维修的人员大有帮助

网友: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下来看看 有没有效果

网友:
我也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修得多了,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款机器掉电,这是有显卡问题,我也有维修的。

网友:
恩挺详细的,借鉴一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如楼主所说问题太多。刷BIOS风扇常转等,感谢楼主分享这问题的真正原因。。。

网友:
我这里还有台4738要修呢,显卡坏了啊

网友:
真的有必要重值吗?虚焊很多时候是显卡晶片和显卡本身虚焊吧?!(因为你用风枪吹显卡10-20就能亮,显卡底部锡球融化了吗?)
但是不排除真正是锡球底部脏导致,我有好几个就是重值OK,而且重值的和加焊的都没有返修。台式机很多确实需要重值。所以不要对加焊瞧不起啊。

网友:
都是直接刷BIOS。难怪怎么改都常转,我也没细究,楼主这都能发现和解决,真心够屌

网友:
就冲着楼主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分。

网友:
只有在K42的机器上碰到显卡问题引起的掉电。。

网友(2016-04-10):
每个机子都取下重新植球也算是佩服了,我想大多数人包括我都做不到吧,而且市场的维修价格也不太允许了,几年前还可以,现在维修价格太乱了。而且客户都还想要快修唉。。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4738G的机子,刷BIOS不掉电但是风扇狂转。最后拆下显卡重做刷回原BIOS,问题解决

网友(2017-07-27):
确实修显卡好了,这个对我们有帮助。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很多出LOGO后掉电的,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奉献。正好接一台开机掉电的,试试看是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有一台4738集显掉电,正在刷bios试试

网友(2017-09-13):
灰常感谢楼主分享 解说  学习到到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受累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了如此详细的资料 认真看了几次 下次碰到了 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改集显最好!!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我遇见过几次都是BIOS就搞定了的。。。。,。

网友:
4738ZG这机型显卡坏得比较多,因为显卡发热比较厉害,但厂家给显卡导热的垫胶非常垃圾,造成导热不良,显卡的寿命就大大减短!掉电问题,也是垫胶老化引起的!这机器修得多了,都是重做显卡,垫胶改成铜片加强导热!但这段时间个人还注重了硅胶质量这一方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心态有点变了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感谢//////////

网友:
太6了 分析的很好 下次遇到直接干显卡

网友:
刷好了这么多台,我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楼主真够仔细的,佩服

网友:
之前就修一台   也是不定时掉   加焊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掉电问题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也遇到过。怎么修好的都忘了。还好看了你的贴子。谢了。这个要加分的

网友:
好经念,奉献精神可嘉····················

网友:
ACER的笔记本真差 好多问题 修过很多这个牌子的机器哦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故障分析,明确,描述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有道理。。要找准病因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 遇到几个了 我都是直接改集显 要不了几分钟 呵呵

网友(2018-12-11):
前段时间就遇到过一台 没有考虑的是显卡问题,最后风扇改3.3v常转了,即使显卡有问题我也很少去重值或者更换,一般都是加焊,然后加铜片,改常转,但也很少有返修的,换芯片除非芯片坏了才去换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
进系统掉电的 ,一般都是BIOS问题。 修过很多了

网友(2019-07-01):
这个4738也修了不少了 植球我是不植的 直接改集显 踏实点 呵呵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