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的图片,大家看一下吧

楼主(2015-10-27):
惠普HP-D3006A0台式机电源的高压侧的1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06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上面的地址是第一次发帖的求助内容!以及电源的型号和PCB板的大致情况!
5V的辅助电源好像是一块BH0270的产生的!这个炸掉的芯片看电路应该是PFC和主开关电源的芯片!就是看不清芯片型号啦,字太小啦,一般的放大镜看不清的!前面炸的那块也没有啦,用高倍放大镜拍了炸的集成块的后面的几个字母!有知道的告诉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楼主是问元件型号还是问拍照像素?

网友:
月球发回的照片

网友:
高倍放大镜拍的!用手机拍的
不意思呀,没有专业的

网友:
第一张照片,感觉那个IC已经不是规则的矩形了。里面烧成什么样了?

网友A:
不只是芯片挂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芯片挂了应该

是的,你判断该的对;后面的20N60也烧啦!看来这个块是PFC带开关主电源的芯片的!BH0270好像是5V的辅助电源!也没有电路图,只有跑PCB啦!

网友:
对图看一下是不是CM6800G,保护侧一般用PS229

网友B:
电源里有2个的话,一般是494  7500和3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里有2个的话,一般是494  7500和339

低压侧是14脚的WT7525电源稳压和保护芯片!5V用的是BH0270!这个芯片看样子是PFC和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
谢谢!看电路应该是这个芯片的,CM6800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及时回复,加油.......

我再详细跑一下电路!有结果告诉大家!再次谢谢!

网友:
这边型号都没见过,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吧

网友:
这个感觉好像是故意把上面的标的号弄掉了,这厂家莫非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