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 I3

楼主(2015-10-27):
偶尔出现系统关机不彻底 出现关机后 按键灯还是亮着的 过半天会把电池的电消耗光 拆掉电池也会偶尔出现关机不彻底 求各路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新款的机器有可能是BIOS问题,找个高手合成一个试试吧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可能是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