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BIOS的设置

楼主(2015-10-27):
电脑主板BIOS的设置

  BIOS是英文"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的缩略语,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后自检程序和系统自启动程序。 其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

  一般电脑主板都设置了电脑开机后一直按着Del键即可进入BIOS。系统开机启动BIOS,即微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Output System),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其中保存有微机系统 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在主板上可以看到BIOS ROM芯片。一块主板性能优越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板上的BIOS管理功能是否先进。

标准BIOS设置

  在BIOS设置主页面中,通过方向键选中Standard CMOS Features选项,按Enter键进入BIOS的标准设置页面。BIOS设置之前,有必要知道一些控制键位功能,如下表所示。

1. 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在标准BIOS设置界面中通过按方向键移动光标到Date和Time选项上,然后按翻页键Page Up/Page Down或+/&S722键,即可对系统的日期和时间进行修改。

2. IDE接口设置

  IDE接口设置主要是对IDE设备的数量、类型和工作模式进行设置。计算机主板中一般有两个IDE接口插槽,一条IDE数据线最多可以接两个IDE设备,所以在一般的计算机中最多可以连接4个IDE设备。IDE接口设置中各项的含义如下:
  IDE Primary Master:第一组IDE插槽的主IDE接口。
  IDE Primary Slave:第一组IDE插槽的从IDE接口。
  IDE Secondary Master:第二组IDE插槽的主IDE接口。
  IDE Secondary Slave:第二组IDE插槽的从IDE接口。 选择一个IDE接口后,即可通过Page Up/Page Down或+/-键来选择硬盘类型:Manual、None或Auto。      其中,Manual表示允许用户设置IDE设备的参数。None则表示开机时不检测该电脑BIOS的设置,一般用的最多的是设置电脑的第一启动项,比如要用关盘装某些软件,就需要设置BIOS,将BIOS第一启动项设置为光驱启动,这样,电脑重新启动后即可进入关盘安装软件了。当然还可以在电脑BIOS中,查看电脑的健康状况,比如CPU温度等。
  IDE接口上的设备,即屏蔽该接口上的IDE设备,Auto表示自动检测IDE设备的参数。建议用户使用Auto,以便让系统能够自动查找硬盘信息。

3. 设置软驱(Drive A/Drive B)

  Drive A和Drive B选项用于选择安装的软驱类型。一般的主板BIOS都支持两个软盘驱动器,在系统中称为A盘和B盘,对应在BIOS设置中为Drive A和Drive B。如果将软驱连接在数据线有扭曲的一端,则在BIOS中应设置为Drive A。如果连接在数据线中间没有扭曲的位置,则在BIOS中应设置为Drive B。在软驱设置中有4个选项:None、1.2MB、1.44MB和2.88MB,现在使用的几乎都是1.44MB的3.5in软驱,所以根据软驱连接数据线的位置,在对应的Drive A或Drive B处设置为“1.44MB,3.5in”即可。如果计算机中没有安装软驱,则将Drive A和Drive B都设置为None。

4. 设置显示模式(Video/ Halt On)

  Video项是显示模式设置,一般系统默认的显示模式为EGA/VGA,不需要用户再进行修改。Halt On项是系统错误设置,主要用于设置计算机在开机自检中出现错误时,应采取的对应操作。

5. 内存显示

  内存显示部分共有3个选项:Base Memory(基本内存)、Extended Memory(扩展内存)和Total Memory(内存总量),这此参数都不能修改。完成标准CMOS设置后按Esc键可返回到BIOS设置主界面。

网友:
然而并没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