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PLUS挑CPU

楼主(2015-10-27):
客户报修点不亮,实际测试挑CPU,使用i32120OK,使用i33220全零,不跑码,重点检查CPU的工作条件,当用治具灯量测时发现DMIRX0灯亮度偏暗,通过点图查到H_DMI_RXP0信号连接座子和PCH,量测座子W5针对地二级值为325,与好板比较偏高,好板量测为280,仔细目视DMI的PCB走线未见异常,尝试更换LGA1155无效,尝试更换SU1B75后阻抗恢复为280,使用i33220正常。

网友:
这种挑CPU的资料不多 基本可以说没有 谢谢LZ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该发个图 ,,这么说 好空洞!!我都没见过你说的那玩意!!

网友:
你有ASUS的图纸可以发我,我没图,这个不是我的原创,只是别人的维修记录,自己可以下点位图去看

网友:
楼主应该把点位图上 SU1B75,标出来更醒目,还有楼主 能不能共享下点位图呢?

网友:
B85主板不是要上HASWELL世代的CPU吗?
为什么I3 2120能点亮?

网友:
这是经验   硬改多发

网友:
这么牛啊。。这额都能修。。。要是 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换了桥OK的吗

网友:
b85不是1150的么。可以上1155   1156的u?b75?

网友:
这个不是我原创的维修记录,我也不是很清楚,估计只能有修到板子的朋友实际看下板子的芯片组和CPU座来确定了

网友:
SU1B75是什么?

网友A:
同问 ?  是南桥吗? 毕竟这种挑U的板子没修好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  是南桥吗? 毕竟这种挑U的板子没修好过呢

你修过这种板子吗?我修过G31和G41的板子挑U的,有能修好的,也有修不好的,但B85的板子我没修过

网友:
遇到一块华硕P43的  挑CPU E2系列可以亮机  E3 E5就不行  BIOS 芯片、、、换过  就差桥了

网友:
这资料是错的,B85是上不了I3 2120CPU的,不支持,连座子针脚都不一样怎么上得了呢?B85座子是1150针,不是1155针的。

网友:
有可能板号是错的,应该是B75的板子的维修记录,SU1B75可能就是SU1代表位置,B75代表芯片组

网友:
应该是ASUS B75M-PLUS的板子,SU1是零件位置,B75是芯片组

网友:
晕倒,接口都不一样,能用???????、

网友:
这是别人写的维修记录,有错误也在所难免吧,自己搞明白就好了啊,关键是学习人家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还是记错了,别忽悠我们,I3 3220是1155平台的CPU B85芯片组对应的1150平台,牛头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