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花屏

楼主(2015-10-27):
联想E430C 开机不花 进到WINDOWS花 花一会自动关机,再开电流到0.30 左右 不开机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指点下
Windows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AMD的吗,就按照花屏来修,显卡、显存、CPU、屏、屏线这些都看看

网友A:
这是图片,看看啊
ゞ..侃.妳.
换掉内存1.5v滤波电容 就好 通病
详情
陈祖平
先换个显卡看看吧
详情

网友:
干 显卡吧

网友:
AMD 显卡 i5 cpu 不像显卡的事 好像是哪里供电不足

网友:
和显卡花屏不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是集成CPU吗 集成的话CPU可能很大

网友:
这款机器外接不显 能开机的时候LOGO是正常的 BIOS 也能进 BIOS刷了好多了

网友:
换屏试看看吧

网友:
显卡问题偏大

网友:
开机LOGO 正常 一到WINDOWS 就花

网友:
额 看错了 N卡 N13M-GE1-B-A1 的显卡 这显卡坏的多吗

网友:
屏幕换过了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图片,看看啊
先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换屏, 屏线。桥,新机不要显卡也能亮。

网友:
先换一下U看一下,是否为U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可以安装XP的系统。你可以安装个试试。如果还花,就说明不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不花?你懂得

网友:
没U  我做个XP试试  谢谢

网友:
这机器显卡拆了 能亮吗

网友:
换掉内存1.5v滤波电容 就好  通病

网友:
来自: 安徽
引用 网友A:
这是图片,看看啊
换掉内存1.5v滤波电容 就好 通病
寂寞V黑夜
哪个电容啊 330?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内存1.5v滤波电容 就好  通病

哪个电容啊 330?

网友:
1.5v 电感后面电容  性能不良

网友:
大师  换多大的啊   我这没有220  6.3 的   能能用别的代换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开机logo不花屏  过了logo没有3秒就花屏,应该不是显卡问题,电流0.4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哪里供电不足引起的,应该是通病,楼上和我的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花屏后不开机,待机偏高,而且适配器接口等也不亮了。拆下来主板待机芯片温度高,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换个CPU 试试吧!   几代的

网友:
我也是遇到的 这种情况 花屏~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看下掉电的时候什么电压还在,什么电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