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加焊显卡后 屏幕上全是感叹号

楼主(2015-10-27):
如题。
电流2A不显,加焊显卡后可以亮机。但开机出DELL开机LOGO到WIN7 LOGO之间时,屏幕上全是感叹号。
补充内容 (2015-11-8 09:05):
换显卡OK
win7

网友:
从植株 或者换芯片吧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只能换个显卡排除下了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ATI的显卡还是换的好

网友:
显卡换了再说吧!!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坏了,换显卡排除下

网友:
不想花钱就先重新植,想花钱就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ATI还是AMD NIVDIA,对症下药,看看型号在看值球还是换

网友:
实打实的显卡问题。。显卡蛮贵的

网友:
感叹号?你确定没眼花吧,那可得换显卡了,或者拆下来重做

网友:
换一个显卡看一下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以确定。建议更换或者拆下来重新植息了。不过楼主有钱的话可以考虑换板子

网友:
这种加焊能显得植珠试试上次我也遇过

网友:
加焊不到位吧,取下重植,重植不行再换吧

网友:
我见过乱码的 是显卡挂了

网友:
说的也不清楚,AMD的还得INTEL的板子,如果AMD的话就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拆下来,重新植个球或者换个新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有一台,等答案!
hengsu
换显卡OK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有一台,等答案!
换显卡OK

网友:
你可以给个图片 我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