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这样花

楼主(2015-10-27):
这样花 显卡换过?
显卡

网友:
表示没修过苹果的 等大神回复

网友:
楼主是指换过显卡还是这样花吧,那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显存花吧。。。。。

网友:
是一体机吗?本子也有这样的,是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屏问题吧 找个接口一样的屏试试

网友:
显存的机率大啊

网友:
这个问题出在显卡部分

网友:
换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显存 排除一下

网友:
这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估计是显存或者内存,排查一下

网友:
不要认为是苹果它就咋了,先干显卡再说

网友:
显存坏的概率稍大一点

网友:
可能缺供电。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显存吧

网友:
显存跟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很明显 是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苹果的话,这个多半是显存,可惜,苹果不知道了

网友:
苹果机器,没修过花屏,楼主解决了,回复一下

网友:
重植显存吧 应该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想知道什么问题,以前见过白屏,换过显卡还是白屏

网友:
遇到过显存花的。重植显存好过。

网友:
多半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考虑屏问题。。。不然内存显存

网友:
换显存不好 你打我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代换个新屏试试。连排线也一起代换下的

网友:
换过显卡,那就现存几率很大了。

网友:
有没有显存颗粒,????

网友:
如是有可以作为重点查.

网友:
同时内存颗粒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或者显存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