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50不开机

楼主(2015-10-27):
大家好,本人手上有一个联想Y450的机子,开机不显示,开机直接上电1.12左右,然后有0.03的回落,去掉内存后上电一样,测得各路供电都有,加焊过显卡和北桥,故障依旧,请问大家谁有过这样的经历?帮我判断下是哪方面的原因,谢谢!

网友:
要不有地方短路,要么就按不跑跑维修

网友:
下个图纸顺着找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主要还是显卡或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过内存??

带不带内存都一样,我在觉得,内存没工作 的情况下,这个电流是不是高了?

网友:
这个板子很不好的一点是带个电源小板,小板上的两组电压都有了,小板有点热,不知道是正常的还是上面有元件不良,但是没有办法测。

网友:
是电压没出完吧,,测测,j

网友:
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要不有地方短路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广达的,可以插mini诊断卡,先看下有没有跑码吧

网友:
还有哪位兄弟能提供些支援的,谢谢~!

网友:
你的有1.8v吗  我的小板电压没出来 其他正常 也不知道怎么会 开机掉电

网友:
这款机器,电源小板是通病

网友:
从背面摸 电源小板发热,但是没法测,两组电压都有

网友:
这种不是主板上有短路就是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一样的问题,无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