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C复位灯常亮秒杀

楼主(2015-10-27):
刚刚接到一块技嘉GA-G31M-S2C主板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测量各大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于是拔掉电池放电,再装上,此版修复!这算不算秒杀?

neco -2 赞一个!

网友:
秒杀啊,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新手初学。。为什么扣分呢

网友:
这个遇上的软故障   可以算是厉害   【运气好】

网友:
换个电池吧,这样稳当些。曾遇到当电池电压剩2.9V时,过不了复位。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绝对的秒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短时间能修好都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