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360 无3V 5V.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0-27):
       型号:V360

      已测过待机3V  5V电感无电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测 51123  1脚0V  6脚0V.  8脚线性3.3  17脚线性5V。  13脚EN5V.  18脚0V。

  51123换过没用,EC bios刷过没用。  求助,这些关键脚位没电压,我该怎么修。

网友:
这些脚连接的电阻  阻值都是正常的。  也未短路。

网友:
没人帮个忙吗?

网友A:
先把18脚开启修出来,S5_ENABLE来自EC

网友B:
联想V360这个机器刷EC bios 就好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18脚开启修出来,S5_ENABLE来自EC

来自于EC15脚,  15脚无电压。NPCE781我已换,也是不出。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V360这个机器刷EC bios 就好啦 !!!

不是刷BIOS 的问题

网友A:
查EC的AC_IN#是否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AC_IN#是否低电平

93脚 AC IN    3.4V

网友A:
就是这里的问题,正常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里的问题,正常为低

你的意思为0V?  那我翘起这个脚 测一下

网友A: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高的ACOK通过Q1转换为低的AC_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高的ACOK通过Q1转换为低的AC_IN#

我换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高的ACOK通过Q1转换为低的AC_IN#

这里  Q1  acok3.2V  转换低的ACIN       Q1的4脚和6脚都为0V。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高的ACOK通过Q1转换为低的AC_IN#

6脚就是ACIN脚。

网友:
先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A:
Q1的6脚就是通到EC的AC_IN#,正常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  Q1  acok3.2V  转换低的ACIN       Q1的4脚和6脚都为0V。是正常的吧

如果在Q1那里测到AC_IN#为低,而EC端的93脚AC_IN#不为低,估计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的6脚就是通到EC的AC_IN#,正常为低。

有断线,ACIN为0V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的6脚就是通到EC的AC_IN#,正常为低。

18脚依旧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