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 BRD 点位图怎么打开?

楼主(2015-10-27):
X201I的点位图(BRD)用什么打开?找了56个软件,都是打不开,或者打开黑屏?

网友:
BoardView4 ,tlink所有版本都试过了,要不要Boardview 5?谁发个》?

网友:
不可能的,我就用BoardViewR3.exe确定可以打开

网友:
好像用过这个的

网友:
现在确定,原下载的文件格式不对,重新下载一个新的点位图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文件在迅维客户端下载的。解压后是BRD和CON两个文件。

网友:
HP_惠普-点位图-IBM_X201I_I3_08270-2_H8_LMP3_FFL.rar这个文件解压后得到的BRD和con文件打不开。

网友:
楼主方法对比对?好像有的得用快捷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