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不起机

楼主(2015-10-27):
  y470开机风扇不转,开机只是灯不到一分钟就灭了。换过内存,接过外接显示屏就是点不亮

网友:
电流正常吗?清个灰,干下显卡吧。你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报一下电流跳变 ,要不搜一下通病。

网友:
这说的  ,谁知道怎么解答你 电流到哪里了都不说

网友:
你最好还是把电流跳变到哪里说出来

网友:
要看电流多少,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说清楚些更好理解

网友:
先找问题啊   你这样说的大家不好解决  电流多少

网友:
电流怎么变化的说一下才好判断呀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 谁知道啥问题。。。。。

网友:
问题问的没有诚意,楼上几位都快急死了

网友:
加热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楼主是客户吧

网友:
肯定是客户  来问价的

网友A:
先检查供电正常不,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供电正常不,电流跑到多少

                      20.4负

网友B:
大家回复的时候先看看楼主的级别很明显是客户自己申请的号在坛了上问的。这有什么好回复的。沉了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缺电压。仔细查!

网友:
跑到机A才掉电?说清楚点

网友:
你的机器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回复的时候先看看楼主的级别很明显是客户自己申请的号在坛了上问的。这有什么好回复的。沉了吧

嗯 我同意  什么懂不懂  修毛呀

网友:
我并不是客户,我只是今年刚开始学习修电脑,最底层的维修,我们的维修只是更换配件。没有修过电路

网友:
不说电流怎么帮你判断问题啊

网友:
没电流  没法判断  估计楼主不是维修人员  要不然这点常识应该有的

网友:
这怎么回答呢 只能说是主板坏了

网友:
感觉这好像不是干维修的,说的这么简单,干维修的至少报电流啊。。。。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最好是把板子发给懂的人修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主板出问题了   你也别问了  就算告诉你了 你也没有办法修好  有什么用  去拿到维修店把  200块  可以修的     要么换新的电脑  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