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 非典型保护

楼主(2015-10-27):
待机电流0。04A,然后维持在这个程度。TB芯片发热,36脚无高压,无保护。过几分钟后,36脚电压缓慢下降,最后保护。芯片不再发热。
通病的几个故障点都查过,没有问题。没有思路了。

网友:
把tb换掉试试啊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 我手上也有一台  电流1.05不显示的   不知道修哪里

网友:
换主板  这主板很便宜

网友:
你换过TB吗?换个试试

网友:
先把tb、换掉,然后再说了

网友:
tb换了在说

网友:
TB是什么???

网友:
本人小白求解答

网友:
TB就是待机芯片,东芝的型号是TB62514FG、也有使用另一厂家的BD41760KVT的。
在X201的图纸里面,编号是U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