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进水电流80毫安不稳定维修案例

楼主(2015-10-27):
苹果5s进水电流80毫安不稳定维修案例

  维修重点:将2个IC 重植。

  重点检查其他进水腐蚀地方,如果电流还是80毫安不开机,那么图中显示供电IC下面肯定腐蚀有短路而导致不开机。

  这2 个IC 下面都无胶,可放心处理。

  电源部分那个IC也有可能导致该故障。

  请首先处理显示供电IC。~

网友:
80毫安不开机,用BGA烘干,行不行啊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吗,80毫安,说明IC下面有腐蚀、短路的。。。

仅仅BGA烘烤,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无进水 通电CPU发热修到过吗

网友:
好东西值得保留

网友:
这个要是有漏电的话拆机时就能看出来芯片边上有水痕迹。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