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拆装机或者跌落致使螺丝柱焊盘断线 造成开机白屏、不开机、蓝屏、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5-10-27):
苹果5S拆装机或者跌落致使螺丝柱焊盘断线 造成开机白屏、不开机、蓝屏、重启的维修

    苹果5S主板上有两个螺丝柱是焊接在主板上的,螺丝柱焊盘PCB中有数条引线,如果拆卸时拧的力度太大或者被用户跌落就会弄断这些导线,造成开机白屏、不开机、开机蓝屏反复重启的故障。

拆开保护罩,取下接线柱,仔细观察可发现螺丝柱焊盘下有4个小电阻,一边接地,另一端接螺丝柱。

用放大镜可以清楚看到螺丝柱焊盘下边的数条引线。

这些线是否断线、开路,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检测出来。然后在放大镜配合下,重新焊接好断点,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
这几根线不好飞吧

网友:
这个吊啊    这都行  楼主这么小的地方怎么飞线的  ?  这技术我只能膜拜了

网友:
螺丝柱断线啊,这如果没有显微镜能看到吗,,,这个太细微了

网友:
用什么样的烙铁头啊?

网友:
用的最西长的烙铁头CIA能

网友:
这个吊啊    这都行  楼主这么小的地方怎么飞线的

网友:
这可要花点时间了!

网友:
这是怎么接上的

网友:
应该是直接拖锡的

网友:
厉害。。必须佩服

支持一下

网友:
苹果的螺丝柱焊盘下有走线,维修时一定注意。

网友:
可惜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补上

网友:
是拿針焊的嗎 @@?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么细的线,用什么焊接呢?

网友:
不行,得加分啊

网友:
遇到过一个换屏,结果镙丝上错了(短地上成长地了),造成开机有竖线,应该就是这个位置断线了,可惜了手工不好,再加上当时也不知道原因就没修了

网友:
焊工太刁了。。

网友:
如果毛手毛脚 拆机、装机 后, 就出问题了,基本是这个被弄断线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也是螺丝上错了,后来被别人查出来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 敬佩

网友:
现在苹果的螺丝柱地下都有线,上错螺丝就悲剧

网友:
也是一位高手啊!!

网友:
太需要耐心还有手工了。。。还要个显微镜。。。膜拜

网友:
這邊的線可以接上,真的不簡單

网友:
这个要手工好才行

网友:
这个得用显微镜。

网友:
这也行   膜拜

网友B:
把螺丝柱下面断了的I2C总线,一根一根飞线接好,蓝屏大多是I2C总线的问题

网友:
好厉害,使用什么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螺丝柱下面断了的I2C总线,一根一根飞线接好,蓝屏大多是I2C总线的问题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还是有显微镜 好吧 楼主你好帅

网友(2015-12-10):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么细的线,用什么焊接呢?

焊工都知道。

据说现在有手机专用的小头了。

网友:
苹果6不知道螺丝上错会遇到这样故障码?

网友:
等遇到再说,先保留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接好线,用绿漆固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