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440 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5-10-27):
DELL V1440本来不显示,我换了显卡芯片,结果显示了。大喜,但后来进系统一看,只有集显,没有独显设备。也就是说换了独显后唯一作用是把CPU集显调出来了。这一般是什么原因?显卡旁边有27M晶振空位,但实际并未安装。

网友A:
是否更新过bios,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回去看看。

网友:
  集成显卡很稳定的

网友:
看下BIOS下是否开启,把晶振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更新过bios,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回去看看。

确实刷过BIOS,我把备份刷回去看看。

网友:
bios刷的时候要保存啊  不好可以刷回去

网友B:
现在的机器认不到独显  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主板本来发到广州交换,因为原来修过南桥,没有交换成功。白花了来去运费,好在原封未动,没有破坏。最后经过维修,刷BIOS,换显卡,修好了。论坛下载的声明淘宝购买的BIOS刷上去风扇狂转,用ME文件合成替换后好了。ME文件确实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认不到独显  很多都是BIOS问题

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

网友:
ME文件合成,这个我还不会,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