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5-10-27):
我的迅维CF-360T的BGA返修台,夏天用起都很好,加焊,取芯片都很正常,到了冬天,加焊就很容易把芯片做爆,我把预热时间调长了还是一样,请问如何调??急~~~
芯片

网友:
温度上升幅度不要太大 时间不要太短了

网友:
上边温度不要调太高

网友:
冬天气温比较低应该把温度调高一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懂了,我把上风嘴调低了5-10度,下风嘴调高了10度,这样就没做爆过了,而且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