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玩游戏无法全屏,怎么办?

楼主(2015-10-27):
  win7玩游戏无法全屏,怎么办?

  进来有些玩家遇到win7玩游戏无法全屏的问题, 游戏体验大打折扣,心里很闷,这种为题只需几步就可以立刻解决win7玩游戏无法全屏的烦恼哦!

  方法一:修改屏幕分辨率

  大多情况都是由于没有设置好屏幕分辨率造成的,只需在桌面空白处,右键选择屏幕分辨率,分辨率改为推荐即可(一般为1280×800)。

  方法二:修改注册表

  1如果说屏幕分辨率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注册表的事了。首先点击开始——搜索”regedit“——点击regedit。

  2打开后依次选择HEK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

  3 然后再选择GraphicsDrevers——configuration。

  4在configuration上右击选择查找,输入”scaling“,点击”查找下一个“。

  5 右键点击scaling,选择”修改“。

 6 将数值数据由4改为3即可。(少数部分修改后没有游戏仍不能全屏,将3改4后看看能不能全屏,把游戏关闭后,再将4改为3)(win7玩游戏无法全屏)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