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短路

楼主(2015-10-27):
请教下专家,显卡12V供电对地短路怎么回事。

网友:
x显卡芯片  坏了  吧

网友:
电容,芯片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有图没哦?

网友:
先查下显卡的供电部分再查芯片吧

网友:
电容坏,MOS管坏,GPU坏,质量不好的元件提前到寿命了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路找。

网友:
显卡核心的阻值本来就低,查下PWM I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12V短路,上管坏,换上管再查其他项供电是否有问题,无问题再试机

网友:
供电场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