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win8无法全屏游戏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5-10-27):
怎样解决win8无法全屏游戏的操作方法

  随着xp系统的正式停止更新,win7win8也快速领夺人心, 但是有些玩家遇到了如何解决win8全屏游戏设置方法的问题,游戏体验也大打折扣。今天就给大家解决win8全屏游戏设置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解决方法一:

  修改注册表-此方法是借鉴之前win7游戏不能全屏问题, 故此说明win8全屏游戏设置方法,方法是进入注册表编辑器,然后依次展开,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
),依次展开下面的所有项目,双击右边窗口的“Scaling”名称,将数值数据由4改为3即可。

  解决方法二:

  另外如果是有些游戏在win8下不能全屏出现黑边,例如魔兽争霸3,则多数是因为分辨率不兼容,可以尝试更改分辨率或者尝试以下方法设置一下。

  打开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展开 (HKEY_CURRENT_USER )继续展开Software继续展开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在Warcraft III 里选择 Video
  然后选择右边的 resheight(这个表示的是画面的长 ,填上你显示器的标准分辨率的长 记住 要选择十进制) 然后再选择reswidth (这个表示的是画面的宽 ,填上你显示器标准分辨率的宽,一定要选择十进制。)

网友:
全屏还要自己设置啊,注册表这东西,看着就找不到东西,,,,郁闷,希望WIN8可以解决掉这种故障

网友:
这个不错,打游戏需要懂点软件,不然,不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