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770twin 自动触发

楼主(2015-10-27):
七彩虹 770twin 自动触发

网友:
开机针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电池 是f否 有电

网友A:
主要问题是,能关机吗,IO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是不是1882的IO 是的话就直接换了吧

网友B:
自动开机查开机电路 绿线连接电路

网友:
电池没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能关机吗,IO是不是坏了

请问IO坏的情况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开机查开机电路 绿线连接电路

是不是IO到绿线的电路,一般电压多少是正常呢

网友:
直接挑起绿线与IO相连的脚   不自动触发了  直接换IO   不过板子  IO坏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