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手机发热发烫问题?

楼主(2015-10-27):
手机为何会发热?
一般情况下,手机发热有这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是手机使用时间太长或者充电玩手机;二是手机电路板或者是电池出现毛病;三则运行了过多的大型程序使CPU负荷高;四是内部元器件损坏。

手机发热该怎么办?
我们的智能大屏手机使用过程中稍微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只要莫名发热或者很烫才不正常。面对手机发热,我能提供的解决办法有以下几点。
1、使用时间的问题: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使用时间不要太长,打电话或者玩游戏导致手机发热后,让手机休息会。
2、电池原因的解决办法:手机电池的损坏是引起手机发热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手机的大批量生产,其质量也是高低不齐。如果你的手机有两块电池,那就换另一个电池看看是不是还发热,如果不再发热了说明是电池的问题。在手机充电的时候尽量别用手机,避免电池超负荷运转。
3、因运行程序引起发热的解决方法:你开了过多的应用程序,那么手机CPU的负荷就会很高,发热量也就会很大。唯一就是停止一些后台运行的程序。那怎么做呢?不妨一试这个【应用管家】。应用管家主要的功能是对手机里已经安装的应用进行技术处理,释放手机内存,防止后台服务偷偷运行,让手机提速,不卡顿,从而让手机不发热,减少耗电。
4、内部元器件损坏的解决办法:如果手机真是莫名发热的厉害,那好吧,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去店里修或者直接换一个。

手机烫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1607-1.html

网友:
放冰棍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手机都自己改,root 加散热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