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32E58液晶开机屏亮一下即黑的维修一例(转帖)

楼主(2015-10-27):
用户拿来一台海信TLM32E58液晶,说故障是开机后屏刚显示厂标就黑屏了,声音正常。用户的老人先打电话找厂家售后修理,售后修理人员上门后带走维修,后报价说主板坏(用户表述的可能有误,后来我检查是高压板坏了,但是主板线排的确是取开了?),要价六百左右,用户感觉贵了,后自己到什么住宅小区里取回电视,直接送到我这里来了。

开后壳较省事,就四个角四颗螺钉,插好主板排线,通电试机,故障现象正如用户所讲,多开两次机! 仔细观察屏亮的时候发现下部较暗,分析主板不可能,应该是背光不好,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拆掉高压板屏蔽罩,发现有两根灯管的四引线绝缘被剪开,高压板也有被焊痕迹,看来前维修人员也锁定在这个部位了.

网友:
分别检查七根灯管,特别是下部分两根,测试都是好的(用灯管测试器),排除了灯管故障的可能性。前维修人员断开引线绝缘是干什么?代换、测试、都没有必要呀,而且断的灯管有一个也不对。用万用表交流高压档开机瞬时分别测每支灯管两端电压,发现下面两根灯管口没有电压,问题确定就在高压板上!静态对比测量各变压器阻值、常规供电电阻、贴片保险等,没有发现异常,再次通电多次开机,用交流10V档(dB档)分别测量,发现驱动两根不亮灯管的四个变压器初级指针不摆,没有脉冲进入,而其他变压器都有输入脉冲,分析驱动电路与变压器是并接的,一定是驱动与这两路的四变压器连接有问题,因为驱动电路已经工作,而四个变压器初级同时开路可能性为零。继续用交流10档测量发现!在RJ14电阻(0欧=连接线)的下端有脉冲,而上端没有,一定是它开路了!

网友:
要注意:因为都是并联连接有其他分布电阻影响,用万用表电阻档在路是没有办法测量出的,在路测该坏电阻阻值还是零欧。拆下RJ14测量果然开路,用一跨接线连接,机器故障排除。为了机器安全使用把两根灯管的四引线绝缘被剪开部分涂硅胶处理.

网友:
亮一下就黑了,我以为是灯管呢

网友:
分析非常到位,因为并在一起如果不折下的确不知道它是开路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分享的很详细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学习啦    感谢LZ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