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开机滴滴8声,屏幕不会亮怎么办?

楼主(2015-10-27):
戴尔N4030开机滴滴8声,屏幕不会亮怎么办?风扇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没反应

网友A:
送修吧   你再这问  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找个专业的维修店,给看看吧。

网友B:
客户自己申请的号上来问,沉了吧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上的SMBUS

网友:
一般不是北桥就显卡。

网友:
跳转到此处,请签到后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或者换根屏线!

网友:
你这个明显的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   你再这问  你是搞维修的吗

不是搞维修的,我是做IT运维系统方面的,家里的电脑坏了,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自己申请的号上来问,沉了吧

是啊 ,自己的电脑,网上查查看有没有解决办法,不行就送修

网友:
客户就送修 楼下的同行应该不会砸自己饭碗吧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见

网友:
你可不可以在网上搜完在发帖啊

网友:
8声,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还有北桥 问题8声是找不到上屏  基本显卡问题

网友:
说了你也不懂,有啥用?送修吧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因特尔I3的UATI的显卡直接把显卡干下

网友:
估计是显卡,很小概率是屏线

网友:
正在修一样的机子,我的是开机七声,     你先吹下显卡,看能亮不,。     我的已经亮机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LZ自己应该不好解决,起码工具都没有

网友:
专业维修店?这种问题多着是,老是这样问的话,估计你的维修量不多

网友:
有的屏线没查或没插到位也会叫的

网友:
这机显卡是常有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搞维修的,我是做IT运维系统方面的,家里的电脑坏了,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搞

这是显卡问题 , 送去做BGA吧  价格在200左右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掉了

网友:
拔插下内存试试不行就加焊

网友:
客户就送修吧 么什么

网友:
多数是显卡的问题。找个维修店看看,能修好的

网友:
8声大多数就是显卡,送修吧

网友:
显卡估计 我自己用就这款 风扇不好

网友:
刷BAIS就好

网友:
显卡坏了 老板

网友:
1 屏线 2  屏线和主板接触不良,3 显卡,

网友:
这个没仪器搞不定的

网友:
废话不说,这机器你自己搞不来,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