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电视花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27):
我家的索尼电视机花屏怎么回事 时花时好

网友:
程序,屏本身,逻辑板,驱动板都有可能呀。

网友:
找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去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屏坏了/逻辑版问题,程序问题

网友:
时花时好,接口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