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 待机电流0.1几 无3 5V IC发烫

楼主(2015-10-27):
电感上管只有17点几V,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保隔有19V,待机IC上管只有17点V

网友:
这台机待机IC周围进过水的,IC12 13脚焊盘烧掉了,用线接回去了

网友:
我这个跟你一样的板子,还在保呢。按开机键灯亮,但是电流不动。师傅说应该是CPU坏了额~

网友:
打下3和 5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芯片短路了,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