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新板子H61-PLUS REV1.0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5-10-27):
接到主机说是在淘宝上买的主板,用了半年多出问题了,华硕的板子还有点新,直接报180
插上电试了一下,3秒左右掉电,顺便打了一下电压似乎是CPU无供电导致的触发掉电,强制上电测试果然是无CPU供电
看CPU供电IC  ASP1209,都没看到过这个芯片,论坛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这张板子的点位图,ASP1209的资料也没有找到,心都凉了一大截
180个大洋,只有抓头皮修了,搞了一会儿没找到问题,直接买了一个ASP1209,第二天换上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180舍不得放弃而且买芯片也花了15块钱了,哎,看了一下驱动芯片RT8102,查资料看了一下7脚为开启脚,无电压,呵呵,有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了
顺7脚跑线,那个累啊,中间经过N长时间,跑到一个LM358,查都没查直接换一个,这个芯片多,然而还是没有用,再中间就是些很小的那种场馆,电阻电容
自己还手画了一张电路图,下面会附上,打了一下中间的那些场馆,没发现什么问题,测电压Q1  G级5.13V,Q2  G级0.42V
直接把Q1  Q2换掉还是不出CPU供电,尼玛啊,直接拆掉Q1跟Q2神奇般的跑码了,没图修起来真心累
发帖不容易,帮我加点分,给点发帖的动力呗

网友A:
应该管子存在短路后拉低了电压了吧

网友:
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当然最起码你要动手才行,楼主加油!

网友B:
是不有内存供电吧?这两个管子只能是受控的,

网友C:
楼主还是没查到原因呀。

网友D:
这个有点难修哦。只能说楼主的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管子存在短路后拉低了电压了吧

不是管子短路,因为那2个管子我一起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有内存供电吧?这两个管子只能是受控的,

内存桥供电那些都是正常的,没有图实在不好搞,现在好了就不想研究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没查到原因呀。

真正的故障点没找到,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难修哦。只能说楼主的运气好

没图确实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内存桥供电那些都是正常的,没有图实在不好搞,现在好了就不想研究它了

我说你修的不就是内存供电不?

网友F:
这两个管子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G:
楼主确定换上的两个管子没虚焊?因为如后级短路的话,拆掉这两个管子可能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确定换上的两个管子没虚焊?因为如后级短路的话,拆掉这两个管子可能也是不行的。

我确定我焊好了,换上去的管子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管子是什么作用呢

RT8102第7脚EN脚的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修的不就是内存供电不?

不是内存供电,CPU供电

网友H:
楼住厉害场馆不装能量吗第一次看到

网友I:
应该是两个三极管,一个导通 另一个截止,截止的哪一个三极管的C级就是高电平连接到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J:
应该是 1.8PLL 电压

网友K:
Q1和Q2貌似又是一个开关电路,,你这样修点亮了,,但会不会出现CPU供电无法关闭的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Q1和Q2貌似又是一个开关电路,,你这样修点亮了,,但会不会出现CPU供电无法关闭的现象呢??

开关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 1.8PLL 电压

这个不知道,我拉一个 桥的1.5V电压过去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两个三极管,一个导通 另一个截止,截止的哪一个三极管的C级就是高电平连接到芯片的开启信号

实测是2个场馆

网友L:
厉害啊 H61 18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住厉害场馆不装能量吗第一次看到

像两个三极管一样的开关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厉害啊 H61 180块钱

普通用户的,他拿到别处去修过,没修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普通用户的,他拿到别处去修过,没修好

你远程的都能学的那么好  我们实地的 听得一头雾水

网友M:
这个。。。楼主那q1q2不是短路的话,那么你跑线跑到尽头了吗?

网友N:
一看无图纸,就知道,这东西花费了不少精力,,,,最怕没图纸的 了

网友:
可能是信号没发出来   直接拆掉与开启相连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O:
拆掉不装?那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没资料是没办法理解得那么透彻的了。能修好 收到钱就OK了,毕竟咱们不是搞专研的

网友P:
那两个场管是控制358的开启脚?

网友Q:
楼主没找到受控的地方,估计会有后顾之忧呀!

网友:
贪小便宜的后果了~楼主这报价给力~

网友R:
说实话,真有点看不懂,不过能把开启电压搞出来,就历害

网友:
分竟然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说实话,真有点看不懂,不过能把开启电压搞出来,就历害

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找到故障点,没有图纸,只是以前经验告诉我拆掉那2个管子有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没找到受控的地方,估计会有后顾之忧呀!

反正质保一个月,又不是老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两个场管是控制358的开启脚?

是RT8102的开启脚

网友:
引用 网友O:
拆掉不装?那会不会有后遗症?

至少现在还没有拿过来找我,一个星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看无图纸,就知道,这东西花费了不少精力,,,,最怕没图纸的 了

花了我3个多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这个。。。楼主那q1q2不是短路的话,那么你跑线跑到尽头了吗?

有2条线与之链接,只画了一条线的,修好了就没有再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远程的都能学的那么好  我们实地的 听得一头雾水

我是花了很多功夫跟时间学的,至今已有2年了,当初学的时候都是去电脑公司15块钱一张买废弃主板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2条线与之链接,只画了一条线的,修好了就没有再去研究了

哦哦也是,能修好就是技术,再去研究费神了呵呵

网友:
看后市看好可视电话

网友:
写得好 楼主厉害啊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哦,没看清楚

网友:
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修起来不是一般的累。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 。。楼主运气不错啊。。。修过拆掉关不了机的

网友:
要是能有具体问题就更好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是不容易,没有资料不好查信号

网友S:
不错修好就好,关于你所说的RT8120开启信号,看了一下点位是这样的如下图!(请不要问点位图认机的)

网友:
那学习了,,之前修过类似的故障,,像你这样搞了,,结果关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错修好就好,关于你所说的RT8120开启信号,看了一下点位是这样的如下图!(请不要问点位图认机的)

...

淘宝上面搞到的图纸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S:
不错修好就好,关于你所说的RT8120开启信号,看了一下点位是这样的如下图!(请不要问点位图认机的)

...

现在我应该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可惜主板已还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应该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可惜主板已还给客户

知道就好

网友:
不用图纸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T:
之前我有片这样一模一样的板    烧CPU供电管的    卖垃圾卖了。早知道卖给楼主你研究研究还好啦  15元买只IC

网友:
八成就是882电阻照成的原因

网友U:
RT8102是个什么芯片?做什么用的?Q1,Q2直接给这个芯片第七脚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之前我有片这样一模一样的板    烧CPU供电管的    卖垃圾卖了。早知道卖给楼主你研究研究还好啦  15元买只I ...

是啊,我一般不帮商家修主板,15元跟他们买坏版,修好了再七八十一张卖给他们,个别关系好的才帮他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U:
RT8102是个什么芯片?做什么用的?Q1,Q2直接给这个芯片第七脚供电吗?

Q1  Q2是个开关电路

网友V:
这个谁说没图纸额,,我有图纸

网友:
不要相信人言的左右,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V:
这个谁说没图纸额,,我有图纸

论坛上能找到吗?不是绑定机器的图纸发我一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上能找到吗?不是绑定机器的图纸发我一份嘛

论坛下不到,我自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