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86 暗屏

楼主(2015-10-27):
接到机器都开机时暗屏 看论坛说这款机器有个通病Q9806爱坏 拆机测屏接口38 39 40没电压   找到Q9806换了以后直接出来了24V 开机 还是暗屏  测屏接口 2 3脚也有电压 不知道哪儿还有问题 请大神们分析下 屏没事 装其他机器上正常

网友A:
你查一下屏的亮度调节啊,还有灯管或者灯条啊正常吗?换个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屏的亮度调节啊,还有灯管或者灯条啊正常吗?换个屏试试

屏测试过了 没问题  亮度调节也弄了 调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测试过了 没问题  亮度调节也弄了 调了 还是一样

换个屏试试看看正常吗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 看看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屏是正常的 测试没问题

网友C:
现在手里一台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里一台 楼主搞好了吗

没有呢 放一边了  你那个电压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D:
查屏接口的条件,应该是升压没有升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屏接口的条件,应该是升压没有升起来

升压那一块一般都是多少V 我的是24V

网友E:
独显问题,我可以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问题,我可以改集显。

显卡的问题吗?好改集显吗 能告诉我怎么改吗?

网友F:
只有电压也是不行的两根总线是不是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电压也是不行的两根总线是不是有信号

那两个信号啊 我不太懂 刚接触苹果麻烦你提醒下

网友:
别看通病,查下主供电,EN PWM,再换芯片

网友G:
24v有了就好办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v有了就好办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EN 快修好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内个亮度调节! 灯管  !

网友H(2015-11-28):
楼主 怎么联系你,有个主板要维修,可以PM我一个Q或者手机号码或TB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怎么联系你,有个主板要维修,可以PM我一个Q或者手机号码或TB店么

443239829 Q

网友H:
申请加你了 但是没反映,我是N5010 独显改集显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申请加你了 但是没反映,我是N5010 独显改集显的需求

酒红色飞天猫? 我以为是广告呢

网友:
至今没有维修过apple

网友:
升压和亮度管理芯片 测试看看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查开启!!!!!!!!!!!!!!!!!!1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电压也是不行的两根总线是不是有信号

总线如果不正常的话升压芯片是开启不了的。。。上次修过一例!

网友:
暗屏问题直接查 背光和PWM啊    还有升压

网友(2018-11-19):
测量下屏供电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有二十四V  还是屏暗.

网友:
暗屏相对好修,  无非就几个信号 ,跟显示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