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慢卡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0-27):
本人有台联想的昭阳K27 笔记本  上网页浏览卡慢,平时运行也很慢 不知道怎么处理? 注:本人怀疑是内存太小 请大家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打开网页慢,这个跟电脑本身  浏览器还有电脑本身以及网速都有关系的好吧,还有硬盘如果有坏道也会出现卡慢哦。

网友A:
加条内存装个固态硬盘还怕它不快

网友:
固态硬盘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条内存装个固态硬盘还怕它不快

兄台正解。。。当然系统做的渣渣也会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台正解。。。当然系统做的渣渣也会慢。。。

给哥们推荐个系统吧  我喜欢纯净版win7

网友:
重做系统吧 如果还慢 就试试加根内存 更换固盘的看看的

网友:
哥的加了根内存,一块固态硬盘,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哥们推荐个系统吧  我喜欢纯净版win7

win7的我还是建议手动安装,可以用无约而来的,自动激活,可以外挂 IT天空驱动包,安装系统的时候自动安装驱动,当然如果你懂系统封装的话也可以封装一些常用软件。我一直用的它的系统做成U起,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