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上这个元件是电容吗?

楼主(2015-10-27):
请问,显示器上这个元件是电容吗?

网友:
从标号看是保险丝。

网友:
很明显是保险丝

网友:
F  一般都是保险呀。

网友:
f    是保险

网友:
从标号上看是保险....

网友:
很吊的保险,你看他接不接地不就知道了,倒

网友:
这图上看就知道不是接地的,明显就是个供电

网友:
你见过接地装保险吗

网友:
是保险啊,看标号就知道了

网友:
看符号应该是保险 电感之类的

网友:
F是保险,但是FU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不是电容,是保险,,,

网友:
保險絲
fu=fuse

网友:
保险100殴的电阻保险

网友:
保险,f是保险

网友:
上面标有FU啊,大哥,是保险!

网友:
呵呵,原来是保险啊,谢谢各位。

网友:
记住只要是F标示的都是保险丝

网友:
是保险啊楼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