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卡慢

楼主(2015-10-27):
这是详细配置

网友A:
这个配置看你做什么用了,正常情况使用不是很慢,但也不是什么好机器

网友B:
看看温度是不是太高,还有CPU和内存的占用率是不是也很高呢?

网友:
正常使用都有点困难了,浏览网页就是个问题  卡的很  要不就是正在浏览关闭时就变成无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看你做什么用了,正常情况使用不是很慢,但也不是什么好机器

正常使用都有点困难了,浏览网页就是个问题  卡的很  要不就是正在浏览关闭时就变成无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温度是不是太高,还有CPU和内存的占用率是不是也很高呢?

这个都正常我考虑是不内存太小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老化呢   扫描下硬盘吧!

网友:
重灌試試看

网友:
溫度也注意一下

网友:
這電腦不錯啊!!

网友:
换固态硬盘会有起死回生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