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5-10-27):
QIW G5_G6_G9 LA-7981P 开机进系统不到一分钟就会黑屏,但是电流还在,认不得独显,关机再来机就会花屏,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要不把显卡供电下了看下亮不亮,很多双显机器下了供电可亮的

网友:
很明显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问题,换

网友:
真的 吗 我有一台时亮时不亮

网友:
先换个系统,不行的话刷下程序。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别打驱动,做好系统后一个个打驱动,每打好一个重启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能用集显的话试下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