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 开机一会就没了。。。

楼主(2015-10-27):
              精影 HD7950 3G GDR5至尊版

             开始的时候量电压都正常 这个是客户淘宝买的  估计是矿卡。 然后摸着开始热一会 就不发热了。  估摸着是bios 没工作  就刷了bios。

              刷了好多好多还是不行。。。。这时候重头再来。发现核心供电没了。。我觉觉得奇怪 开始量的时候明明有的啊。

              然后锁定 应该是pwm  坏了 (因为之前有人修过 客户买来的时候应该是修过的 ,我拿到的时候一脚也歪了点)

             淘宝高价订了 2个  UP1981A 芯片、

             收到芯片换上去。 发现来了。但是!!!等了一会电压没了!!!

             其实从一开始应该就是  电压来了  然后过了会 发热了没了。

            所以导致我 第一次量有,第二次量没有。。 最后换了芯片量的时候才发现  过了会电压会掉

           现在的最新情况是这样的

          刷了bios   其他电压正常的  就是核心供电 冷开机的时候 1.15v  稍微等1分钟热了  没电压了 。pwm (up1981a) 换过了 给驱动器电压开始 0.45v 核心供电 1.15左右。  等1分钟就是1.95v 这个时候核心供电没电压  。

  暂时 结论 应该是哪个电阻发热量 给pwm en开启新号电压上升了。 导致pwm 发出的信号电压高了  结果没有 pwm 电压。
     找遍了互联网没找到  UP1981A 脚位图。。。。。。初中文笔表达的比较乱,希望见谅。。。。希望大神帮帮忙,在此感谢

网友:
最新情况 刚刚 发完帖子就去点 冷开机。结果  电压一直稳稳的 而且亮了。。。。但是!!我关机后热开机 不亮了  核心工薪没来。  pwm给 驱动器的是 1.95v

网友A:
楼主说得这么累,,貌似这个不好修了哦!!要不加焊一下G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得这么累,,貌似这个不好修了哦!!要不加焊一下GPU??

冷开机。。。我不敢轻易对gpu下手啊。。。您也看累了把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冷开机。。。我不敢轻易对gpu下手啊。。。您也看累了把 。。

现在冷热都能开机了 ,,就是跑3d 黑屏。。。重启热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冷热都能开机了 ,,就是跑3d 黑屏。。。重启热的也可以

你这样的,,只能对GPU加焊了,,跑3D黑屏,,显卡引起的,!!试试也无妨,活马当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