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铁壳CPU供电波形求教

楼主(2015-10-27):
如题,接受,铁壳全无,换6131+5911+铁壳,测电感后端1.5V,上U测1.17V,明显有问题,然后抓电感前端波形如下,请教

网友:
6131+5911+铁壳都换3遍了,,难道还是铁壳没焊好?

网友A:
好像已经产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已经产生电压

意思这样算正常了??

网友:
你查查反馈电路和SVID

网友:
找个U看看  B470铁管坏了  易烧U

网友:
对啊,CPU也容易坏了

网友:
示波器看不懂,但是,看楼主的示波器不错,普源的入门级

网友:
这个波形 看着明显不对,具体没学过,找几个抓波高手给你指点指点了!

网友:
过款机子很易坏U

网友:
看样子像是过流 没保护

网友:
哎 管子爱坏U也爱坏

网友B:
打下上下管的G级阻值啊,查下是不是有小电阻给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上下管的G级阻值啊,查下是不是有小电阻给搞掉了

两G阻止50K左右,  抓了下好板的波形,和这个差不多,就是电压0.9-1.1.没有1.5降压这个过程,抓了好板电感前端波形看起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