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络还原大师如何关闭

楼主(2015-10-27):
长城台式主机,想重装系统,但有长城网络还原大师,关闭不了。打入密码000000、greatwall、GreatWall,都是提示错误。把硬盘取下来,装好系统,再装回,提示文件丢失。进入BIOS,也找不到关闭还原大师的选项。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启动时按Del键,进行入主菜单后→Integrated peripherals,找到harddisk safety,选择disabled,则可以关闭,试试看

网友B:
长城网络还原,难道是你自己安装的软件??,这种重新刷BIOS应该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按Del键,进行入主菜单后→Integrated peripherals,找到harddisk safety,选择disabled,则可以关闭 ...

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城网络还原,难道是你自己安装的软件??,这种重新刷BIOS应该解决了

长城电脑自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这个选项。

这样啊,这个会不会在BIOS里做了保护,把HDD的一部份引导区保护起来了。你可以进下BIOS去在Security标签下找到Secure Boot选项,回车进入,把第一项Secure Boot从“Enabled”切换为“Disabled”在按ESC键回退到主界面,在Startup标签下找到UEFI/Legacy Boot选项,把默认状态UEFI Only改成Legacy Only后按F10保存。在试着从新装下系统,记得在装系统时把HDD在从新格式化下,不要用Ghost镜像去装系统,用纯净版一步步去装,用安装系统里的格式功能去格式下HDD,记得要把HDD全格。再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重新刷个原主板的bios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这个会不会在BIOS里做了保护,把HDD的一部份引导区保护起来了。你可以进下BIOS去在Security标签 ...

可以吗?能解决吗

网友D:
SHIFT+f11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进入长城还原卡的快捷键.。然后找到卸载还原卡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HDD的部份引导区保护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能解决吗

可以解决。安装win8.1。谢谢!

网友C:
谢谢各位!按照xuhaijun15 同学的方法,安装上win8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按照xuhaijun15 同学的方法,安装上win8系统。

呵呵,大家相互帮忙而已,解决就好,是改BIOS的保护解决的吧。一般这种都是引导区保护导致的。

网友:
这是哪路来的神仙,,,这么会有这玩意呢,是BIOS里面的吧,重新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HIFT+f11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进入长城还原卡的快捷键.。然后找到卸载还原卡就OK了

这样啊,学了一招,,我以为是BIOS里的呢

网友D(2015-12-25):
引用 网友E:
这样啊,学了一招,,我以为是BIOS里的呢

建议不要用长城的机器。我们这里有一个点,维修率好高

网友(2016-02-13):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用长城的机器。我们这里有一个点,维修率好高

品牌机器的故障率都不低。

网友F(2016-06-21):
楼主好了吗,我这个也会出现《长城网络还原大师-增霸卡专业版》装系统还会蓝屏??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了吗,我这个也会出现《长城网络还原大师-增霸卡专业版》装系统还会蓝屏??求解

不会吧

网友:
换硬盘可以装

网友:
我还把长城还原大师-增霸专业版也关了的!这个主板是华硕的,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