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这个六脚管是什么型号的,红米NOTE的手机

楼主(2015-10-27):
这个六脚管是什么型号的,红米NOTE的手机,谁帮看一下。

那个U701

网友A:
u701的话,有可能是一个 开关场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701的话,有可能是一个 开关场管

哥,你看下图纸,能不能帮我看下,可不可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01的话,有可能是一个 开关场管

你QQ多少,哥,

网友A:
呵呵 我不懂手机,看着这个像是场管!你看1.2.5.6脚是否是相连的,如果是的话 3脚控制 4脚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不懂手机,看着这个像是场管!你看1.2.5.6脚是否是相连的,如果是的话 3脚控制 4脚out

不相连的,那可杂整啊,上面标的是S16 G 但是这样搜又搜不到

网友:
旁边有一颗电感,那有可能是复合mos管了,你不是有图纸吗?截一张看看不就晓得了

网友C:
看的眼花缭乱,应是没看到 u70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眼花缭乱,应是没看到 u701  。。。

只有一个六角管啊,在右下角的标示

网友:
灯控IC吧.......................................

网友:
有点像复合mos管,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你看下图纸,能不能帮我看下,可不可以短接。

可以短接   现在是不是没声音,加电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短接   现在是不是没声音,加电漏电?

现在是按开关,电流直接到1A,松开关电流归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按开关,电流直接到1A,松开关电流归零。

电感左上2连电感右上3  从上往下数   这样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左上2连电感右上3  从上往下数   这样短接\\\

是6脚管下面的那个电感吗?兄弟,我试试,多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note 4g,六脚管是音频供电,直接淘宝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按开关,电流直接到1A,松开关电流归零。

我也遇到一台这个故障的,同学你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我的上电0.128不会动了

网友:
有时可以开机反复重启‘

网友:
开关稳压管LM2766M6X      淘宝一堆

网友(2015-12-16):
科能是供电开关

网友:
朋友,那个是不能短接的,这个是屏灯升压部分

网友:
这个也需要学习

网友:
没有图纸 就像的瞎子摸象一样